楼主(2023-03-07):
那位大师用 smart 1000ie v4做modbus主站,去读写多个从站。现在屏上面只能写一号从站号,然后二号从站号怎么设置,三号从站号怎么设置   四号从站号怎么设置。西门子的帮助文件上只写了能挂16个从站,没写怎么设置从站.

网友A:
smart 1000ie 的串口和以太网只支持连接4个分站,以太网和串口只能选其一
命自我立

楼主:
回一楼,你所讲的是V3的版本,V4的版本可以同时用网口和串口。网口可以和PLC通讯,串口可以用MODBUS通讯别的仪表

网友B:
引用楼主qcb8888于2023-03-07 14:52发表的 smart 1000 ie v4怎么进行多从站的设置 :
那位大师用 smart 1000ie v4做modbus主站,去读写多个从站。现在屏上面只能写一号从站号,然后二号从站号怎么设置,三号从站号怎么设置   四号从站号怎么设置。西门子的帮助文件上只写了能挂16个从站,没写怎么设置从站.

你弄好了吗?

网友C:
博途里可以,SMART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