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帮忙看下这段程序

楼主(2023-03-07):
西门子200PLC测罐内液位罐体是550升的,这段程序最终给出的单位是升,底部压力液位变送器给出4-20MA信号,液位变送器量程是0-2米,这个程序中用2除以25600是啥意思,还有这个基数是干啥的起什么作用,还有这个0.434起什么作用,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2/25600对应每1数字量的米数,是为了计算实际液位高度的
基数应该是参考点的意思,可能因为安装位置的原因,传感器的0位并非实际罐体的0位,所以现场调试人员应该是实测发现这个0.434大约是一个0位参考点,低于这个参考点可以认为是空罐,高于这个参考点的话用实测数值-参考点数值就是实际液位
其他的计算基本是单位之间的换算了
如有不对望指正
下载积分:+5(756287415) 热心助人!

网友B:
2楼说的对,参考下吧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导,万分感谢,传感器确实是通过导管装在距离罐底45cm的地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