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与NX数据交互

楼主(2023-03-07):
麻烦问一下各位大佬,有人做过CP系列和NX系列的数据交互吗,哪个指令好用
bnnyygy

网友A:
盲猜用MODBUS_TCP

网友B:
如果你的2E是带网口的,可以使用套接字

网友C:
FINS通信吧

网友D:
NJ/NX是EIP通讯,是标签方式的 ,CP2E是FINS协议;
都是欧姆龙的应该能实现,不同品牌的可以参考这个案例(IGT-DSER智能网关):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899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