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求助

楼主(2023-03-07):
H5u-16APLC 控制十个轴,其中两个上下轴{带刹车}执行绝对位置指令时,偶尔会出现当前位置同设定位置相差很大,二十几个毫米,不知其原因,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
之前都没有这种现象,最近偶尔出现

网友A:
控制10个轴你把轴控封装成FB调用阿,这样不麻烦么

网友B:
走多了还是走少了?

网友C:
应该是跑多了。估计是支架太重了。马达火力不够。条条参数看看有没改善。Z轴的马达。负载不大的。我们这里都是带弹簧的。即使刹车失效它也掉不下来。上面的刀头比较贵。不保护不行。马达垂直安装。功率要加大一些。耳机阻抗大,要大推力的播放器。

汇川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