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CPU,内存卡卡槽必须插内存卡吗?

楼主(2023-03-08):
一个FX5U的CPU,项目用的点位不多,步数应该也不会很多,就带一个轴,但是客户指定5U,必须插内存卡吗?要插的话一般多大的内存卡,型号具体多少?谢谢

网友A:
不是必须放的。。。
正常用就行。
人与自然

网友B:
不需要内存卡,1轴看什么情况,现在已经推出FX5S了省去485还是模拟量,忘了,价格更美丽

网友C:
不做WEB和数据记录类似功能的话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内存卡,1轴看什么情况,现在已经推出FX5S了省去485还是模拟量,忘了,价格更美丽
其实就是一个小改造,FX3U都够,客户指定FX5U,没得法

网友D:
淘宝随便买一个好了,报价加一千

网友E:
用过5U,不加卡照样使用。

网友F:
三菱的都不是必须插卡的,内部空间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