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8):
請高手幫忙~舊的ProPBWin 指示燈OFF有個空白圖形可以選,
  GP-Pro EX找不到這個空白圖形

网友A:
你再看清楚
按鈕開關裡面圖庫有隱藏開關可選
引用楼主sernopen于2023-03-08 16:23发表的 求助~~GP-Pro EX :
請高手幫忙~舊的ProPBWin 指示燈OFF有個空白圖形可以選, [attachment=278220]  GP-Pro EX找不到這個空白圖形

~~業餘打工仔~~

楼主:
我再仔細找一下~謝謝大大

楼主:
仔細找了一小時沒找到,GP-Pro EX 4.08版本

楼主:
     狀態0 弄個透明圖檔,請問有大大能教一下?~謝謝

网友B:
如果你只是要在OFF的時候不顯示,ON的時候顯示
那你可以使用動畫功能(英文介面是"Animation",如果是中文介面是"動畫")
在元件上按滑鼠右鍵選擇"Animation",然後在第1項的Visibility Animation打勾
然後設定要讓它可顯示的BIT位址
(下方可以選擇是要BIT ON的時候顯示或BIT OFF的時候顯示)
基本上就可以達到你要的效果了

  • 下载积分:+5(system) 热心助人!

楼主:
    剛剛試了真的可以,大大謝謝你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