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8):
伺服驱动器是众达的SC-30M,伺服电机是南京超宁数控的130ST-M150151F,之前因要使用带抱闸的电机,所以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都被拆下来放在仓库,放了大概有两年左右,现在因为带抱闸的电机损坏(电机被摔坏了,无修理价值),所以打算使用这套,在通电试车时,电机一动驱动器就报过载报警,请问是什么原因?电机在试车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负载,用手稍微盘一下电机也会出现过载报警;电机的三相绕组的阻值正常,测量绕组的对地电阻也正常。

网友A:
驱动里面设置的电机型号对吗?
zsfjn

网友B:
UVW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里面设置的电机型号对吗?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之前就是这个驱动器带这个电机

网友C:
电机接接驱动器UVW调换下相序试试。

网友D:
驱动器和电机不是一个厂商也是可以搭配使用的吗?如果可以,那么我可以用松下的驱动器驱动三菱的电机吗?

网友E:
可能UVW相序错了
没有签名

网友F:
电机编码器信号接收不对也会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编码器信号接收不对也会报这个

之前就是这个驱动器与这个电机一起使用,后来因为需要一个带抱闸的电机,但是这个驱动器没有相应的参数设置以及端口,所以直接换了一套驱动器与伺服电机,前段时间这台设备需要挪动一下位置,在挪动过程中,因操作人员不注意,导致电机摔坏了,电机已经没有修理价值了,所以打算用这个电机和驱动器代替之前的带有抱闸的一套。编码器线还是之前的那一根,电机线也是之前的那一根

网友G:
编码器信号接收不到,u v w相序错了,都会报警
zhouwanlin

网友H:
应该是相序接反了

网友I:
进线电压,设置看下,三相线有没有接错,编码器电路电路检查一下。还有驱动器伺服跟电机是配套的。

网友J:
大概率U V W接反,之前用汇川SV660P遇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