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9):
FX3U 作为modbus rtu从站通讯麻烦大佬帮忙看看程序和参数是否正确,使用了485-bd和485-adp-mb,mb模块做MODBUS从站,9600 8位数据位  无效验  1位停止位,用modbus调试助手发送时,能读出数据但是一直提示效验错误
附件: MODBUS从站.zip (193 K) 下载次数:112

楼主:
程序如图

楼主:
大佬,哪里错了,恳请指出错误。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

网友A:
D8434手册里是地址,设置H2应该是站号2才有反应才对,你获取站号1的数据不应该有反应。FX3U需要版本Ver.2.40以上。

楼主:
设置了1,这个上传的程序没改过来,我写进PLC数据是1,还有及说的版本是硬件版本号低了吗?
引用 网友A:
D8434手册里是地址,设置H2应该是站号2才有反应才对,你获取站号1的数据不应该有反应。FX3U需要版本Ver.2.40以上。

楼主:
如图,数据确实能读出来
引用 网友A:
D8434手册里是地址,设置H2应该是站号2才有反应才对,你获取站号1的数据不应该有反应。FX3U需要版本Ver.2.40以上。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串口调试助手是不是对数据处理过了,按照mobdus的标准格式返回的数据是错误的,正常情况下返回的数据的第一个字节肯定是对应的站号(01),建议你先用普通的串口调试助手看下完整的返回数据,再看下你的PLC版本是不是符合,记得老版本的3U是不支持做mobus从站的

网友B(2023-08-17):
你好啊,我这里也有一个 FX3U-485ADP-MB做从站的,请教下你怎么搞定的呢 ? 我用串口软件连接,RD灯有闪烁,但是SD一直没闪烁,用MODBUS软件就一直超时,,做主站时是可以发出来给到串口软件的,搞这个东西,郁闷得很

网友C(2023-10-20):
fx3u原生
做从站好像要自己写真正的从站协议,不是这种用rs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