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9):
具体内容是FX5U控制JE伺服向负方向回原点,到达原点后立刻向正方向运动5mm挡住原点传感器,程序上是用回原点的正常结束标志位复位回原点条件并接通前进5mm的绝对定位指令。
实际运行时,回原点完成后,尚未前进时就会报H1810错误,怀疑是前一条定位指令未结束,于是做了延时0.1秒,没问题了,但以前用FX3系列并没有这个问题,于是打电话咨询了三菱客服,第一个客服说这是由于FX5系列比FX3系列判定更严格,所以不能用一个正常结束标志位同时复位本条指令并接通下条指令,我又按客服的方法,用正常结束标志位复位了回原点条件,又用回原点条件的下降沿接通了前进的绝对定位指令,还是报错H1810,于是我又拨通了客服电话,这次是另一个客服,我刚开了个头客服就问是不是H1810了,看来这是个常见问题,然后他说连续定位指令必须要用SM5500做一下互锁,我试了一下,果然OK了,来这里是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别的好办法,比如利用扫描周期规避这个问题???
  • 下载积分:+1(得鹿梦鱼) 真诚感谢!

网友A:
    5U就是这样的,周期问题,需要串联SM5500常闭,然后脉冲起保就行,就是启动条件是上一次脉冲结束,保就是线圈保持,刚开始我用的时候,也是发现5U非常多限制的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B:
    楼上果然大手子,5u是这样的。我还遇到过两个问题,一个是停留待机位,我再次让它进入待机位,伺服会busy。还有一个,伺服路过一个位置,proface触摸屏上那个位置会闪甚至长亮。都是加了sm多少然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U就是这样的,周期问题,需要串联SM5500常闭,然后脉冲起保就行,就是启动条件是上一次脉冲结束,保就是线圈保持,刚开始我用的时候,也是发现5U非常多限制的

    以前用辣鸡3GA都没这个问题,5系列居然还退步了,不过我用的是5S,同样点数只比3GA贵6块钱,虽然退步了,但这价格还是只能真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辣鸡3GA都没这个问题,5系列居然还退步了,不过我用的是5S,同样点数只比3GA贵6块钱,虽然退步了,但这价格还是只能真香了。。。

    就少了一个485,要不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少了一个485,要不真香

    需要485的可以加一块BD板,只要200元!!!

网友D:
    我之前连续多次正反转加时间加SM5000都不行,关键不是一直出现偶尔来一下,后面用PLSV指令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果然大手子,5u是这样的。我还遇到过两个问题,一个是停留待机位,我再次让它进入待机位,伺服会busy。还有一个,伺服路过一个位置,proface触摸屏上那个位置会闪甚至长亮。都是加了sm多少然后就好了。

    你这个好处理就是不等于待机位就接通定位指令,我也是遇到的,位置闪烁,我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485的可以加一块BD板,只要200元!!!

    两百也是钱,西门子ST20 500块钱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百也是钱,西门子ST20 500块钱不到了。

    不会吧??我买的怎么要800多????你说的是二手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买的怎么要800多????你说的是二手的吗

    过了年降价非常的厉害

网友E:
俺5U那ERR灯一直亮着,都无视了,动作O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