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

楼主(2023-03-09):
欧姆龙PLC-CJ2H (内置EtherNet/IP) CPU单元 这个拨码开关 是怎么设置IP的?
bnnyygy

网友A:
上面是单元编号。
下面是IP地址最后一位。,
比如你软件设置的是192.168.3.66
&66=16#42
那么下面就调整为16# 4+2

网友B:
IP都是CX-Programmer或者NetworkConfigurator软件上设置
如果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的话,节点号就是IP的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