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西门子如何控制三花电子膨胀阀???跪谢

楼主(2023-03-09):
目前有一个三花电子膨胀阀,需要调节开度,五线制的,通了电也不对。
跪谢,求指导

网友A:
相序图上面有的
很早测试一下

网友B:
首先你要搞清楚电子膨胀阀的控制方式:是用模拟量控制,还是通讯控制?搞清楚这些,做起来就方便了

楼主(2023-05-30):
已经解决,开关量控制

网友C:
用可调脉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