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0):
楼层提升机用绝对值编码器做定位,直接比较绝对编码器的值停止提升机,加楼层保护光电,这样做时间久了,定位会不会不准,链条链姆会不会拉长,导致定位不准?以前用增量型的周期回原点挺好的,现在想试下用绝对值,省去回原点步骤

网友A:
我见到的好像都是用行程开关做的。拉长问题你增量式的一样会出现啊

楼主:
轿厢上加原点光电,周期回原点,链条拉长无关紧要啊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的好像都是用行程开关做的。拉长问题你增量式的一样会出现啊

网友B:
绝对式也可周期回零校正的啊

网友C:
用拉绳绝对编码器,就不怕链条拉长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做回零校正
命自我立

网友E:
建议定时回零一下,就算是绝对值编码器,架不住外部的机械问题,回零一下比较稳妥一些,设备图的是安全稳定,回零也许会麻烦一些,但是胜在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定时回零一下,就算是绝对值编码器,架不住外部的机械问题,回零一下比较稳妥一些,设备图的是安全稳定,回零也许会麻烦一些,但是胜在稳定

写个定时校正回零,每天晚上12点自动启动,自动用感应器校正回零

网友G:
编码器做减速位,接近开关做定位

网友H:
很多绝对值编码器也是置位清零功能,如有机械打滑、摩擦拉长问题,可以试试拉绳式编码器。
附件: GEX58-M多圈modbus绝对值编码器.doc (305 K) 下载次数:36
附件: GEX58多圈4-20ma、RS485绝对值编码器说明书.doc (322 K) 下载次数:30
旋转编码器

网友I(2023-07-17):
可以定期归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