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1513R rs485通信故障的问题

楼主(2023-03-10):
各位大神好,请教个问题,
我在用S7 1513R冗余cpu下挂ET200SP子站+PTP通信模块,做RS485 Modbus rtu通信时,上位机用Modbus poll软件,无法连接,TIA软件监控提示故障,如下
网上查询这个16#8282故障代码,有网友说是port参数有问题,如下
我的软件编程,设置如下
此处地址默认时0-7,我按slave块分配的地址改为287了
哪里还有部队的吗??请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PORT 是要填写硬件标识符,又不是填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