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0):
我的电脑是台工作指南,至强CPU,32G内存,固态硬盘,按道理配置也蛮高的了,但运行就是不快,和我的笔记本差不多,有时切换功能还是要转圈圈,不知道有没什么设置技巧提高运行速度,先谢了
zhaoaron

网友A:
  • 下载积分:+1(九级大闪电) 热心助人!
  • ......

楼主:
    对台式机好像区别不大,默认就是最高性能模式

网友B:
    你的志强是什么型号?服务器用的CPU不是主打多核心多线程吗?主频不是强项吧。
    博图是不是更追求高主频?你运行博图的时候看看你CPU的占用率。

楼主:
    至强的主频是不高,2.4G,睿频到3点几,和我笔记本i5标压CPU的主频其实是类似的
    CPU占用率也不高,感觉可能博途没有进行多核或多CPU的优化,但心有不甘,看看有没可能提高速度

网友C:
    主要还是看CPU的核数和频率吧

网友D(2023-12-17):
    博途运行的确很慢,看过一篇文章,说西门子的博途对CPU的调度功能很差,只用一个大核,其他核都在围观。

网友E:
    该转圈还是要转圈的,电脑再好也不行。你看看有没有放一个指令模块也转圈的情况,没有的话就表示还可以了。博图在这方面设计的有点问题。你在多开项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内存大的优势。当内存超过16G时,顶多是不拖后腿,不会变的特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