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0):
1 //
2 //
3 "Logic".gboStartup := TRUE;

4 //"TO_P1".DynamicDefaults.Acceleration := 500.0;
5 //"TO_P1".DynamicDefaults.Deceleration := 500.0;

6 //"TO_P2".DynamicDefaults.Acceleration := 500.0;
7 //"TO_P2".DynamicDefaults.Deceleration := 500.0;
8 //

网友A:
第一个周期干一次活
  • 下载积分:+5(756287415) 感谢分享!

网友B:
    PLC由stop状态变换成run状态运行一次,优先级高于OB1.
    楼主程序中内容,就是plc一上电就将以下程序赋值。
    3 "Logic".gboStartup := TRUE;

    4 //"TO_P1".DynamicDefaults.Acceleration := 500.0;
    5 //"TO_P1".DynamicDefaults.Deceleration := 500.0;

    6 //"TO_P2".DynamicDefaults.Acceleration := 500.0;
    7 //"TO_P2".DynamicDefaults.Deceleration := 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