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仿真軟體

楼主(2023-03-11):
請求GT Designer3仿真軟體~下載點~謝謝幫忙
目前安裝GX Simulator7.16 會當機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type=hmi
论坛右上角的 "工控下载" 区,版本更高的软件就自带了.

楼主:
在模擬時輸入數值超過設定值模擬就會當機

网友A:
注意数据的16位;36位的地址使用.
字,双字.以及整数,浮点数等数据类型的选择.

楼主:
我只是寫個很簡單的程式測試一下仿真,數值輸入在範圍內都沒問題,只要數值超出上限或下限仿真軟體就死當,還要重啟電腦才能再使用,我電腦是繁體安裝簡體板才會出問題?

网友A:
不确定是否是简体或者繁体版本的原因.
请提供你的仿真例程看一下.
要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可以在GOT画面编辑时候,选择输入数据时,限制一下输入数值的范围.

楼主:
稿很久還是不行,拿個實體機測試都正常,謝謝幫忙

网友B:
我的就这样,是不是酱紫情况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49783.html

楼主:
我設定0~50 設51仿真就死機無法再使用,要重啟電腦才能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