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1):
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这边需要把INT (有符号的整数 -32768----32767)转换成WORD(0-65535),编一个子程序也可以,如何操作?

网友A:
可以试试转成ascii,再转成十六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转成ascii,再转成十六进制

请具体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我其实是在做一个modbus RTU 通讯,写入只能是一个16位的数,我输入是实数,然后我转换成整数,当我输入超过32767是,它就变负了,(-32768---+32767),然后这个负数写进去,设备就不认识了,所以我想问问如何才能写进去变成0-65535,而不是-32768-+32767  ,普通的整数VW  好像不能大于32767,大了就变负数。

网友B:
大门进不去就跳窗门吧,或者把与什么通讯的协议上传看看。
QQ: 2845452345

楼主:
这是通讯协议,我需要读和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通讯协议,我需要读和写
附件: CS系列产品研华MODBUS协议1.1.pdf (235 K) 下载次数:4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在做一个modbus RTU 通讯,写入只能是一个16位的数,我输入是实数,然后我转换成整数,当我输入超过32767是,它就变负了,(-32768---+32767),然后这个负数写进去,设备就不认识了,所以我想问问如何才能写进去变成0-65535,而不是-32768-+32767  ,普通的整数VW  好像不能大于32767,大了就变负数。

看看200smart的转换指令就可以了。可以直接将你的实数转成ascii,再转成十六进制

网友B:
直接十六进制读写不香?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十六进制读写不香?

因为我要在触摸屏上设置10进制数,比如200ML,我不能直接设置一个16进制,那样他们看不懂

楼主:
还是没搞出来,困惑了。

网友C:
可能不太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VW既可以是INT也可是WORD,可以试试符号变量,不要用绝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太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VW既可以是INT也可是WORD,可以试试符号变量,不要用绝对地址

我刚刚去用你的方法,用符号变量,200SMART 默认就是有符号的,还是不行。

楼主:
即使你手动输入16进制的数,是可以写进去了,但是读出瞬时流量是一个大于32767的数的时候,也不能参与运算,不能转换成浮点,因为大于32767就报错了,其实错误就是在于触摸屏写入一个大于32767的浮点数,就无法进行公式换算,一旦转换成整数,就报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好的办法,已经问了很多人了。

网友D:
可以把触摸屏相应的IO域,线性转换数值,以及和PLC相对应的变量 程序段截图发上来 让大家看看,
命自我立

网友B:
看是否你想要的。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否你想要的。

感谢兄台给的方案,已经搞定,再次感谢。

网友E:
你符号定义成Word数据类型就可以,如果想在程序中进行计算,就要转成DINT后再使用
或者直接使用DINT数据,多少范围都满足你用,然后用mov指令把高字转到通讯寄存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符号定义成Word数据类型就可以,如果想在程序中进行计算,就要转成DINT后再使用
或者直接使用DINT数据,多少范围都满足你用,然后用mov指令把高字转到通讯寄存器里

感谢指点,谢谢。

网友F:
西门子的INT是有符号类型,使用时选择无符号整数就是大于32767的数,否则显示为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