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1):
标准机,四个轴,之前一直是HMI+PLC的模式,但是现在要走高大上路线,所以要取消触摸屏,由C#编写操作界面。那么PLC要不要换成运动板卡?各有什么优劣?欢迎大神指导。
  • 下载积分:+2(刘瑞1223456) 好贴好贴!

网友A:
    换成上位机+运动卡就高大上? 见不得比PLC稳定

网友B:
    首选还是上位机+运动卡;用上位机+PLC的话控制权还是在PLC,上位机做人机交互其实上位机主要完成的工作在通讯层面。用运动卡会方便很多;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般PLC的运动功能太弱,高端的PLC也不经济,而运控卡内置的运控功能比一般的PLC要强大的多,运卡可以方便以后功能扩展,这是主要的;

网友C:
    如果你是PLC出身,而且PLC也能到达你的要求,那为什么不用PLC+C#方式,这样更灵活,各去出来一些逻辑。如果只是用C#做显示,那为什么不用组态王这些状态软件

网友D:
    直接上倍福,档次一下就来了。再配个64GB内存,2TB的固态,i9的CPU,西门子工控机来给倍福编程。谁与争锋。

楼主:
    这个不能从技术角度分析,要从商务角度分析。
引用 网友A:
    换成上位机+运动卡就高大上? 见不得比PLC稳定

楼主:
    标准机,动作比较简单,最普通的PLC已经可以满足使用了,所以运动卡的强大功能在这种标准机上体现不出来。请问在稳定和维护方面有什么优劣?
引用 网友B:
    首选还是上位机+运动卡;用上位机+PLC的话控制权还是在PLC,上位机做人机交互其实上位机主要完成的工作在通讯层面。用运动卡会方便很多;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般PLC的运动功能太弱,高端的PLC也不经济,而运控卡内置的运控功能比一般的PLC要强大的多,运卡可以方便以后功能扩展,这是主要的;

网友E:
    这个高大上是给外行看,还是给内行看。
    要是给外行看,建议去淘宝买一套I9级的电脑主机,把灯都装满。
    然后把设备外壳弄得漂亮点,按钮,开关买那种金属带灯的,十几二十块一个那种。
    如果是内行,应该不会太注意用什么平台吧。

网友F:
    这个吧要根据情况看吧
    1.看设备用于哪个行业,3C用上位机+运动控制卡没问题,有模拟量的还是用PLC吧。
    2.看贵司做这个设备想不想省点钱,如果上位机+PLC得至少两个人调试吧(当然也有同时精通上位机+PLC的)。如果用卡的话一个人搞定控制,界面,视觉。
    3.看客户那边的培训成本吧,PLC入门门槛低,如果需要修改个参数或者简单修改一下程序客户那边应该有人能胜任。如果是卡要修改程序还得设备供应商来了。当然了,后期的设备交接和人员培训成本也不一样。
  • 下载积分:+3(leo.xue)

网友G:
    很Nice,倍福+C#,运动控制不在话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倍福,档次一下就来了。再配个64GB内存,2TB的固态,i9的CPU,西门子工控机来给倍福编程。谁与争锋。

网友H:
    分柝得很对。

楼主:
    哈哈,这个档次的确高,不过和公司需求不一致。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倍福,档次一下就来了。再配个64GB内存,2TB的固态,i9的CPU,西门子工控机来给倍福编程。谁与争锋。

楼主:
你的分析很到位,是我想要的内容,多谢!
引用 网友F:
这个吧要根据情况看吧
1.看设备用于哪个行业,3C用上位机+运动控制卡没问题,有模拟量的还是用PLC吧。
2.看贵司做这个设备想不想省点钱,如果上位机+PLC得至少两个人调试吧(当然也有同时精通上位机+PLC的)。如果用卡的话一个人搞定控制,界面,视觉。
3.看客户那边的培训成本吧,PLC入门门槛低,如果需要修改个参数或者简单修改一下程序客户那边应该有人能胜任。如果是卡要修改程序还得设备供应商来了。当然了,后期的设备交接和人员培训成本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