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1):
如图所示,按下一个按钮,保持输出,然后就深颜色表示,显示在什么位置,就可以清楚知道按下了什么按钮,更加直观
(测试用,没有程序,请不要再问)

网友A:
大佬真厉害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B(2023-08-31):
我都是直接置位,就是直接把LB地址的参数改0

网友C:
用PLC解码指令不难,按那个对应那个位
  • 下载积分:+1(catywu) 好贴好贴!

网友D(2024-05-29):
    这还不简单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0 = true
    bool a1 = false
    bool a2 = false
    bool a3 = false
    bool a4 = false
    bool a5 = false
    bool a6 = false
    bool a7 = false//变量 a 的数值设定到 LB2 中
    SetData(a1,"Local HMI",LB,1,1)
    SetData(a2,"Local HMI",LB,2,1)
    SetData(a3,"Local HMI",LB,3,1)
    SetData(a4,"Local HMI",LB,4,1)
    SetData(a5,"Local HMI",LB,5,1)
    SetData(a6,"Local HMI",LB,6,1)
    SetData(a7,"Local HMI",LB,7,1)

    end macro_command

    按钮通知LB0,LB0执行这个宏指令就行了
    其他按钮依次类推,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不简单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0 = true
    bool a1 = false

    ……你觉得我会做这么繁琐的操作吗?肯定是一个简单的宏指令搞定,100个按钮,你还得改100次……

网友E(2024-09-02):
    这东西说简单也简单,思路想通了也就好做了。原来我也是一直用的冗余的方法,多一个按钮就得多好多程序,确实不方便。研究了几个小时,弄出来通用程序后,发现是真简单,主要有时候脑壳没开窍

网友F:
    18行这样,程序不复杂,搞按钮花的时间多,按钮赋值,然后把值再搞到LB上,先灭上一盏灯,后亮当前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