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TRAN指令

楼主(2023-03-11):
TRAN指令是如何写入的,梯形图指令表都写不了,是不是用那个持定继电器写入的。谢谢大家

楼主:
3U编程手册354页的

网友A:
引用楼主wangfuwang于2023-03-11 21:27发表的 TRAN指令 :
TRAN指令是如何写入的,梯形图指令表都写不了,是不是用那个持定继电器写入的。谢谢大家
只有转换条件中才可以使用TRAN指令。
选择转换条件,在右侧的梯形图编辑区用你电脑的键盘键入:
LD空格X25,待出现X25后,用键盘键入TRAN
Good Luck~

网友B:
SFC 程序跳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