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工控大神都是用什么配置的电脑?

楼主(2023-03-12):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都是用什么配置的电脑工作的?都是些什么配置?小弟想配台电脑能够流畅运行目前行业上的各种主流软件,比如SW之类的。不胜感激!

网友A(2023-06-07):
SW做设计的话,就需要专业显卡了

网友B:
能问出这个问题的得用7000+的电脑。不用问的3500的电脑一样用的很流畅
下载积分:+1(zlcp123) 热心助人!

网友C:
不差钱的搞了两万左右一台的
普通人一般电脑4000 5000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推荐戴尔(DELL)Precision 7670 和7680 ,现使用的 Precision 5510 六年了运行很流畅。最新几款5000系列没有USB-A接口,工控调试不方便。Precision 3571入门级的,看不上。

网友E:
HP 650G1电脑,带串口的,用了快10年了,升级固态硬盘,增加内存,安装了WIN11,还可以继续用个几年。

网友F:
二手ThinkPad P51怎么样
下载积分:+5(renjiawonder) Thinkpad P51 可以
浪子海风

网友G:
跟电脑配置有什么关系,主要还得看你用什么软件。
搞低点版本软件来用,差点的电脑也够用了。
反正再高版本的软件,那些功能也用不上。
整体来说,什么配置的电脑就用什么配置的应用软件。
优伤的菊花

网友H:
拯救者R7000

网友I:
i7 (1068ng7) 32 512超级本还能用几年

网友J:
我之前用B550,后来摔坏了,收了个B470E,也能用,前一阵收了个Z470,把b470e处理了,又收了个戴尔的I5-5200u的电脑,在家用,反正不用博图的话,基本能用, 简单维护现场够用了,要求高就拯救者吧,最好带RJ45跟USB-A口,方便调试数据,

网友K:
用的联想E42-80,2016年的本,加了内存条共12G,用博图没问题,EPLAND等没问题!就是打开博图项目打开两个没问题打开第三个就有点卡

网友L:
先暂个位置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推荐戴尔(DELL)Precision 7670 和7680 ,现使用的 Precision 5510 六年了运行很流畅。最新几款5000系列没有USB-A接口,工控调试不方便。Precision 3571入门级的,看不上。

终于遇到有缘人了,买自己用的电脑就要买这样的,用5-10年都流畅。大部分软件都通吃,外面成熟稳重

网友N:
THINKPAD T470S  已经5年多
准备换成  X1
买超轻 旗舰商务本绝对没错

网友O:
P15V用了一年多还可以,就是风扇声音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