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4):
各位大佬:
三菱PLC主从站通讯是否正常,要用外部元件信号灯指示,应该怎样做程序?

网友A:
上面有RD,SD指示灯闪烁的呢

楼主:
要求是用外部的输出Y指示,用的是一台Q系列做主站,两台FX3U做从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RD,SD指示灯闪烁的呢

要求是用输出继电器Y做指示。
用的是1个Q系列做主站,2个FX3U做从站。

网友A:
有相关的M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zsh340

网友B:
有固定的内部通讯状态继电器,建议查看一下手册,具体是哪个忘记了

网友C:
硬件有通信状态指示的软元件就直接用,或者万能的方法就是自己写
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心跳信号,从机侧对一个寄存器周期性+1,比如0.01秒一次,主机侧读取后写0,从机侧设定这个寄存器大于否个阈值即主机多久没有对其清零则视为通信中断,可以做相应处理

心跳信号可以双向写两组,上面是从机自增主机清零,也可以是主机自增(直接对缓冲区自增,读取后会覆盖)从机清零

自增的一侧在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成功的通信后,都会超过预设的通信中断阈值,通过数值比较都可以输出

楼主:
能否帮忙写个示例程序?

引用 网友C:
硬件有通信状态指示的软元件就直接用,或者万能的方法就是自己写
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心跳信号,从机侧对一个寄存器周期性+1,比如0.01秒一次,主机侧读取后写0,从机侧设定这个寄存器大于否个阈值即主机多久没有对其清零则视为通信中断,可以做相应处理

心跳信号可以双向写两组,上面是从机自增主机清零,也可以是主机自增(直接对缓冲区自增,读取后会覆盖)从机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