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103IE无法通讯

楼主(2023-03-14):
用以太网通讯,开机ip显示:dhcp
用U盘读,插入U盘无反应
主要是这个显示屏还隐藏了系统设置通讯条
这到底要如何才能拿出程序来呀,各位大佬求解

楼主:
有没有大神呀,感觉要沉了

网友A:
威纶通的屏,刚开机,注意看左上角会有IP显示;另外U盘读程序需要注意U盘容量和格式
刚启动的ip1 ip2就是DHCP根本没有ip地址,U盘别的同样显示屏可读,就这台无反应

网友B:
那就下载一个自动搜索IP地址的软件,总能找到他的
感谢大佬

网友C:
威纶通的软件没有自动读取已连接的功能。得利捷的扫描器软件,只要你用网线连接好。就可以显示扫描器的IP地址。然后根据IP地址再改网段就能连上扫描器进行操作。这就方便了。不知道IP地址也能根据反馈的IP地址进行连接。

网友D:
dhcp说明等待分配ip地址,随便找个路由器插上,分配io后,上载程序,在设置固定ip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