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71IE触摸屏程序不能保存

楼主(2023-03-14):
今天在调试一台设备,使用的触摸屏是威纶MT6071IE。在一次下载程序是提示程序下载失败后就开始各种不正常。
然后进行初始化重新下载程序。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从未碰到过的现象。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都OK,操作以及和PLC通讯也都OK。
但是只要断电重启,触摸屏只显示开机进度条,然后就是黑屏,没有之前下到触摸屏里面的程序画面了。
右下角的触摸屏基本设置和密码键盘等都可以操作。
有哪位大侠碰到过这样的故障码?

网友A:
从新写一个简单的几个画面,测试一下,这就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