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4):
各位大神,我型写一个程序,要求是在不同的行程位置产生不同放入负载,位置是用伺服走脉冲,负载是后面加制动器,但是怎么将对应的数据写入
    以下仅是举例,无线性关系
          10mm    1NM
          20mm    1.5NM
          30mm    3NM
          40mm    5NM
          .........
     数据很多没有几十行,要怎么写入,目前PLC是FX3U

网友A:
可用指數回歸

楼主:
可以具体说明下吗?

引用 网友A:
可用指數回歸

网友B:
没懂,这就是一个二维数组对应关系么,什么叫怎么写入?触摸屏?直接写入地址啊...
D100=10,D200=10
D101=20,D201=15
D102=30,D202=30
...

用的时候动态去取不就完事了,当前行程在哪个区间范围内就取这个区间对应的负载值

网友A:
我有check 你的數據 轉換一個座標軸是指數時就是線性 就可回歸運算線性較好  也可像四樓所做 用內插的方式 要是我的話 就可以用 D200Z0 的方式 將目標值除以十 就會形成 1,2,3 放入Z0    運用 (D200Z0+D200Z(0+1))*(目標值-(Z0*10))/10  就可內插得值

楼主:
谢谢大神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我有check 你的數據 轉換一個座標軸是指數時就是線性 就可回歸運算線性較好  也可像四樓所做 用內插的方式 要是我的話 就可以用 D200Z0 的方式 將目標值除以十 就會形成 1,2,3 放入Z0    運用 (D200Z0+D200Z(0+1))*(目標值-(Z0*10))/10  就可內插得值

网友C:
数量特别大非线性的话,
可以用EXCEL,通过VBscript写入PLC,
需要点编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