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5):
现用汇川PLC及伺服ECAT控制  【放卷】

有张力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给PLC AD块

我的思路是PLC程序读张力模拟量数据,转换后控制扭矩模式下放卷伺服的最大速度

例如10V=5000r 9V=4000r 8V=3000r...

不知道这个思路怎么样,有没有滞后的可能

另扭矩模式下【收卷】很好理解,顺时针绕料即可,到达扭矩即停止转动.

这个【放卷】扭矩模式下电机是往放料送料方向转动还是反转呢。如果是往放料送料方向转动,扭矩模式不是就变得无意义了

还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如果不是高精度要求,进料用第三方控制器代替。
  • 下载积分:+1(sunpeter)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B:
    反转,转矩是要随着卷径的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C:
    放料不往送料方向转那还能送料吗,无非就是根据扭矩控制转速,方向肯定是往送料方向

网友D:
    我认为你这个思路矛盾了,扭矩控制模式,调节速度,为啥不直接速度模式,控制速度;

    如果扭矩模式,要保证材料的张力,低速时,电机转矩方向肯定是与放卷反方向;快速时,可能需要同方向,否则不拉断了,

    具体情况也看材料

网友C:
    也不矛盾,力矩和速度都是矢量,旋转方向可以和电机力矩不同向的,电机如果正转,你加反向力给电机轴,会有负力矩的,所以还是要前期多测试一下

网友E:
    直接看基恩士的张力解决方案。很快你就找到适合你的方案。开环,闭环。
    闭环PID,

网友F:
    一个正扭矩,一个负扭矩,形成拉锯。问题是双扭矩控制很难控制收放料的量,很容易一方被另外一方拉着转。再如果拉锯的力超过了产品本身的强度,基本就变形断裂了

网友G:
    放卷也就是导开,一般的来说,为了保持料卷张力,伺服电机是反转的,但有转矩限幅.就类似于拔河比赛...

网友H:
    主要看材料,如果是BOPP就没事。扭矩模式下,拉着跑就可以了。放卷电机要大一点的,防止过电流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I:
    放卷为什么要用伺服呢?减速机带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器控制)就行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频率即可。

网友J:
    变频器加张力控制器,比较成熟的方案了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大师前辈关注回复,目前已经调试好了,扭力放卷和扭力收卷是一样的,扭力放卷就是需要反转,当材料未绷紧时,放卷电机就反转收紧,当材料绷紧达到力矩时,电机停止转动,并保持力矩,当材料在拉动电机正转时,电机保持力矩正转,但有疑问的是,电机受力正转时,是否就是设定的力矩范围内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你给定的是反转扭矩,被 ..
  • 斗志不能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大师前辈关注回复,目前已经调试好了,扭力放卷和扭力收卷是一样的,扭力放卷就是需要反转,当材料未绷紧时,放卷电机就反转收紧,当材料绷紧达到力矩时,电机停止转动,并保持力矩,当材料在拉动电机正转时,电机保持力矩正转,但有疑问的是,电机受力正转时,是否就是设定的力矩范围内

网友K:
    直接扭矩控制就可以了,选择放卷模式,设置好数据就可以了,哪有那么多麻烦

网友L:
    张力系统中,采用扭矩控制模式,放卷扭矩控制会比较特殊,考虑平衡阶段,薄膜张力力矩>瞬时放卷自转阻力矩,则电机出力与放料方向相反,反之则同向。考虑加减速阶段,就要再加入加减速力矩。收卷控制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