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6):
想用三菱搞个一阶倒立摆, 伺服电机, 编码器读取摆杆精度,模拟量控制控制伺服,PID算法控制稳定,有没有大佬能分享些经验,或者给点建议。伺服用三菱的,PLC用3U,就是三菱有模拟量±10的模块吗?

网友A:
用plsy可能行呢

网友B:
用PID,不需要模拟量模块,设定编码器目标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ID,不需要模拟量模块,设定编码器目标值就可以

还得用速度模式把!不然伺服不好控制?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我用汇川AM401+编码器整出来,效果我觉得可以,可以在b站搜一下汇川倒立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汇川AM401+编码器整出来,效果我觉得可以,可以在b站搜一下汇川倒立摆

看了,确实做得不错,是用速度模式+PID控制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确实做得不错,是用速度模式+PID控制的吗?

是的

网友D:
以前见到过这种机器。

网友A(2023-04-20):
引用楼主123456th于2023-03-16 09:41发表的 一阶倒立摆有大佬plc搞过吗? :
想用三菱搞个一阶倒立摆, 伺服电机, 编码器读取摆杆精度,模拟量控制控制伺服,PID算法控制稳定,有没有大佬能分享些经验,或者给点建议。伺服用三菱的,PLC用3U,就是三菱有模拟量±10的模块吗?

我看到网友用3u搞出来了,我用汇川的h1u试了一下也行。

用pid输出控制脉冲,用plsv指令,不需要模拟量。再加个位置环,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