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6):
请教smarts7-200  密码问题?请大师指教       有原程序下载更新程序,系统块未加密   下载还要密码;清除密码也没用   下载不了程序
tangshi

网友A:
恢复出厂试试

楼主:
试过也是不可以的   下载还是需要密码

网友B:
格式化PLC即可

楼主:
请教大师 在哪里格式化? 还有哪个位置加的密码?谢谢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PLC即可

网友C:
正常清除一下,重新上电就行,可以勾选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可以试试卡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清除一下,重新上电就行,可以勾选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可以试试卡刷

不可以    后来找到原密码  才可以下载 更新程序     奇怪的是明明没设置密码呀

网友D:
你这是程序下载加密了,你把程序下载密码去掉或者把程序复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