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传感器计算电机的实时转速问题

楼主(2023-03-16):
三菱FX3U系列PLC,用传感器计算电机的实时转速,用的高速计数器口,每1秒刷新一次,每分钟转速就等于每秒的计数乘以60,这样每次的变化量就是60了,变化量太大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请教下大家

网友A:
测频指令,了解一下
SPD指令也一样,不行

网友B:
用平均值,每秒采集一次,连续采集10次,除以10,或者采集100次,除以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