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西门子的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3-17):
请问各位大神西门子的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好象是模拟量转换的,但又查不到分别代表什么 如图

网友A:
目测是自己写子程序,看相应子程序吧。
QQ: 2845452345

网友B:
这是别人自己写的子程序,有点儿类似模拟量转换

网友C:
看看子程序,可能是自建然后引用的

网友D:
传感器校准,
设置基准点,偏移一下。

网友E:
英文字面意思是 传感器校准
楼主,能把这个子程序发出来吗,好奇宝宝
流年乱浮生

网友F:
传感器校准,子程序能发出来看看嘛,有点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