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7):
遇到个问题:FX3U红灯报警,出错代码6401,程序检查,梯形图错误,指出最后一步END错误!请老师们指教如何排除错误!!1

楼主:
C9322的错误代码是什么问题?手册上查不到
zsh340

网友A:
违法语法规则,具体是哪一段,要看完整的程序。可能用了不该用的指令

网友B:
检查一下参数

网友C:
双击错误代码,就会跳到出错的地方,看看

网友D:
双击会自动跳转到出错位置

楼主:
错误位置就是最后一行END

网友E:
删掉END上俩行看看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了多年的PLC程序,其中是有数据溢出才造成报错的,编译的时候报错,与PLC程序不一致,程序检查指出梯形图错误,正是最后一步END出错,最后经过使用工具中的'’数据合并'才解决问题。

网友F(2023-05-13):
昆仑的通讯口你可不能再烧啦
引用 网友D:
双击会自动跳转到出错位置

网友G:
检查上面程序

网友H:
不懂就问,,,,

,请问数据合并工具是指的什么。。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了多年的PLC程序,其中是有数据溢出才造成报错的,编译的时候报错,与PLC程序不一致,程序检查指出梯形图错误,正是最后一步END出错,最后经过使用工具中的'’数据合并'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