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S7-1500的通讯难倒了

楼主(2023-03-17):
一台s7-1500带了ET200SP了,然后怎么再与另台S7-1500通讯,两台S7-1500都带有ET200SP了,那么他们如何互相访问,目前都是以太网通讯。

网友A:
PLC间用S7连接通讯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编译通不过,提示链接接口位于不同子网中,请使用路由器连接本地接口

楼主:
PLC1与ET200SP通讯是PN/IE_1,PLC2与ET200SP链接是PN/IE_3,如果PLC1与PLC2采用S7连接,编译就提示要加路由器了

网友B:
没有加交换机么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C:
2个PLC在不在一个网段里,有的1500PLC是有双网口的,不同IP,所以要检查一下

网友D:
走PNIO啊,可以把另一台配置为另一台的IO从站,这样可以通讯

网友E:
最好使用现有网络,两边同时修改组态和程序,做PN通讯或OUC通讯,跨网需要路由器
如果不允许双方同时修改组态,可以考虑S7单边通讯

网友F:
典型应用,PLC要搞双网卡,或者重新配置两个1500

网友G:
同品牌的PLC之间应该很好处理,一般都有CPU之间的简单通讯,提供几个PLC之间通讯的案例(基于IGT-DSER):

网友H:
加个交换机 设置IP地址不可以吗

网友I:
10楼方法好.
全部PLC和远程IO都连接到同一个交换机,设置各自不同的IP地址,相同的子网掩码
1. PLC与PLC间走S7通讯
2. 主PLC做主站带其下的200SP,另一个PLC做智能设备(远程IO主站,带其下的200SP从站)

网友J:
复议11楼,绝大多数是都是这样做,楼主明显对西门子的S7通信不太熟

网友K:
这个难搞。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每个站都带有ET200SP和触摸屏,所有站都要与上位机通讯,做智能设备是没有试过。

网友L:
CPU与CPU通讯,和所挂ET200SP没关系
在你工程里编译不通过,你可以设置在同一子网下,只要IP不冲突就可以
通许就按西门子标准协议搞就好了

楼主:
实际是 这样的,大家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M:
都组态到一个网络里面,然后1500之间用S7通讯,就这么简单。

楼主:
组态在同个网络里,提示增加路由器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N:
买个西门子PN/PN Coupler

网友O:
这样子不可以吗?

网友P:
s7单边通讯,最简单了

网友Q:
复议22楼,正好我也有个项目大致和楼主的一样,只比楼主少了分布IO,附件希望可以对有启发

网友K:
研究研究。

楼主:
22楼兄弟,这样也不行呀,老报错

网友O:
我这里编译没有报错。
PLC既可以做profnet主站,同时还可以做从站。
引用 楼主:
22楼兄弟,这样也不行呀,老报错

网友R:
谢谢分享。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S(2023-07-28):
LZ的网络里, 设备并不多。 1511只有一个网口, 那全部做到一个网络里, 提示 :PLC名称改成不一样的。

网友Q:
我刚好一个项目和这类似,S7通讯你值得研究下,不要都组态到一起,让他们在同一网段不同IP,网关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