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与q06udeh通讯

楼主(2023-03-18):
fx5u做简单cpu通讯,fx5u可以读q06数据,但是不能写入,请大神指导一下,感谢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A:
你这个可以相同的吗?我没有用过,就想知道一下

楼主:
有别的大师做过的视频,是FX5u与q03udeh通讯的,也是这样设置的,可以用
现在这样设置5u可以读取q06的数据,q06读不了5u的

网友B:
怎么可能 这样设置

网友C:
不是应该选择三菱Q系列内置以太网么

网友D:
我是这样做的,
Q这边
5U这边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同品牌的PLC一般可以通过CPU的简单设置实现,不同品牌的除了通讯还要考虑不同数据类型的字节顺序问题,下面提供几个案例,是基于第三方IGT-DSER智能网关的,这个既能解决通讯问题,也可以对字节顺序进行设置调整:

网友F:
5U的是IQ-F内置以太网,而且Q这个有个小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