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控制器报警A810

楼主(2023-03-18):
求助!!使用调试软件复位报警后里面数据会丢失吗?
控制器型号SGD7S-330A10B202,可以使用Sigma Win + Ver.7版本吗
哪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是编码器绝对位置数据丢失吧

网友B:
1/可以使用sigma ver.7的软件
2/你给的是驱动器的型号,需要看电机的型号,正常情况下,报这个错误,应该是绝对值型编码器电机,用软件复位,
重新上电即可,复位后位置数据丢失
3/绝对值型编码器电机,需要电池供电,要确定电池电量,否则重新上电后,仍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