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的触摸屏

楼主(2023-03-18):
富士的触摸屏从屏中读取程序,读完后不是显示保存对话框而是显示打开对话框,这是为什么?第一次使用这个屏,搞不懂了。请大神指教。感谢。
屏的型号是:UG430H-SS1

楼主:
急,在线等。。。。。。

网友A:
HAKKO的,那就选择打开就行了.可能是已经自动保存了.路径在编程软件文件夹内看看.

网友B:
看看画面有没有
或者另存一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因为在编程中使用了符号编程,因此上载后需要用户开启符号名文件的保存路径,选择取消,不影响程序上载。
但是,对于现在的PLC使用SPH系列来说,虽然不影响程序上载但是影响程序下载。
Good Luck~

网友D(2023-07-17):
屏的型号是:UG430H-SS1,没用过

网友E:
我记得富士的只能上载 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