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9):
请问诸位师傅,三菱FX3U一485BD跟三菱变频器485通信,折腾了几年,都还没有整透,现在能读取到运行频率,能读取到参数,例如Pr.4高速频率,能读取Pr805力矩限制,写Pr.4高速频率也能写进去,用HED代码写设定频率RAM就不行,用写Pr.4的去写Pr.805又不行,看说明书发现这行字不好理解(请参照命令代码 (FR-E800 使用手册 (功能篇)),根据需要进行写入、读
取。设定 Pr.100 以后的参数时,需要进行链接参数扩展设定。),请教一下诸位师傅Pr.804怎么写,还有设定频率怎么样才能写进去

通过端子控制正反转,通过485写入设定频率,就是这个设定频率写不进去,还有Pr.804怎么写,谢谢

网友A:
IVDR指令485参数设好。

楼主:
一写入就报警

可以正常读取,也能修改Pr.4和Pr.805的参数,就是不能写入设定频率
Pr.338=1
Pr.339=0

关闭读取指令再写还是报警

有没有哪位师傅搞成功过的啊

楼主:
Pr.338=1
Pr.339=0

Pr.79=2
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想485通信写入频率
LD M7001
IVDR K0 H0ED D6644 K1

网友B:
有报警代码吗?按报警代码来查啊

网友C:
别人写的,参考一下
昨天已经整好了,谢谢,就是参数设置问题
附件: 3U通讯.rar (201 K) 下载次数:158
  • 下载积分:+5(何启海) 真诚感谢!
  •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网友D:
    看通讯说明书呀

网友E(2023-06-23):
    那个参数的问题呢
    \

网友F:
    地址改一下看看,0是广播,地址改为1试试,写入是 ivwr K1 Knn Dnn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