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助WIN10安装S7-200找不到COM口和PC/PG选项

楼主(2023-03-19):
S7-200软件安装找不COM口和PC/PG选项,大神们有对应修复插件么,系统是WIN10,谢谢!

网友A:
虚拟机xp系统吧。老软件好像只支持到win7 64/32位
多多学习

网友B:
执行命令修复一下PG口就行,具体方法百度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3122.html

网友D(2023-12-14):
引用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3122.html
感谢分享,进入链接的5楼分享文件PCPGcable有效,我的是win11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3122.html
这个好这个好,最近刚好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