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系列超时锁机的程序SCL版

楼主(2023-03-19):
其实这个功能想法很简单,就是两个时间差,超过这个时间就锁机,时间不到就还能继续使用。
但是这中间发现梯形图中有些指令没那么方便,而且S7-1200的系统时间又是DTL数据类型,但是我们实际要用的其实只要“年,月,日”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把DTL数据类型转换成“年,月,日”就可以了,然后再进行数学运算就可以实现功能。
具体代码如图所示,功能实测没问题,如有问题,欢迎留言。
实测效果如图2所示
附件程序为博图SCL源文件,需要在软件里“添加外部源文件”,具体方法请自行百度查询。
779 Date Lock.zip

网友A:
感谢楼主
命自我立

网友B:
用SCL编写很厉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个人认为仅仅判定超设定时间停机不合适。超设定时间,同时所有输出无输出才安全,这样能禁止设备再次运行,同时不会因设备突然停止引起用户损失造成法律责任。

网友D(2024-04-17):
可以,可以

网友D:
加一个条件判断,设备处于IDLE状态禁用所有输出

网友E(2024-12-03):


网友F:
遇见一个序列号的事情 ,只能在本CPU内使用。不知道大家遇见过没有

网友G:
引用楼主尹梦超于2023-03-19 21:13发表的 S7-1200系列超时锁机的程序SCL版 :
其实这个功能想法很简单,就是两个时间差,超过这个时间就锁机,时间不到就还能继续使用。
但是这中间发现梯形图中有些指令没那么方便,而且S7-1200的系统时间又是DTL数据类型,但是我们实际要用的其实只要“年,月,日”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把DTL数据类型转换成“年,月,日”就可以了,然后再进行数学运算就可以实现功能。
具体代码如图所示,功能实测没问题,如有问题,欢迎留言。

[attachment=278663]

分享伟大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