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VAR标签为什么能断电保持?

楼主(2023-03-20):
这个程序为什么可以断电保持呢?FB里用的VAR标签。VAR_RETURN不才是保持型吗

网友A:
VAR是中间转化用的,不作为输入输出,不是断电的意思
但是这个FB现在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
明白了,还是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那里没理解透彻

网友B(2023-06-13):
VAR是局部变量,只能在FB块内部使用。
相信自我!

网友C:
这是fb块吗,调用到程序里面时,你要看一下你自动分配标签设置,里面有没有锁停的软元件,在看一下这个标签的实际地址是不在锁停里面的值,这就是一个坑
三菱VAR标签为什么能断电保持?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