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点辛苦钱不容易啊 诶~~~~ 努力赚钱

楼主(2023-03-20):
我第一次使用50MC  软件是canopen builder
我原先跟标   匀速轴使用  MC_imposed(位置叠加)      变速轴/刀轴/飞剪轴/追剪轴 使用 MC_phase指令
50MC我没找到  MC_phase指令
想问下  对于变速轴  相位修正  用什么实现吗
有用过的可以指导下吗
  • 下载积分:+1(罗庄2023) 热心助人!

网友A:
    50mc不是ethercat吗
    这都什么和什么   。。。我说用什么代替phase    50mc只有位置叠加

楼主:
    台达这个 50MC   这几天用下来  给我感觉性价比低到极致
    canopen builder  和  autoshop  软件很像
    但是canopen builder不支持仿真   做个16轴项目   坑死自己
    MC50 11T 4200   根本不值这个钱
    转成台达 AS系列还要+2000   贼恶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这个 50MC   这几天用下来  给我感觉性价比低到极致
    canopen builder  和  autoshop  软件很像
    但是canopen builder不支持仿真   做个16轴项目   坑死自己
    MC50 11T 4200   根本不值这个钱
    转成台达 AS系列还要+2000   贼恶心

    台达的ah系列还没有用过,4200,我都能买到汇川的ac801了,codesys平台现在挺多人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ah系列还没有用过,4200,我都能买到汇川的ac801了,codesys平台现在挺多人用的

    台达也有CODESYS平台,只是价格没汇川便宜但是同步周期比汇川好

楼主:
    没人回 我自己回吧
    位置叠加 想取代相位偏移  唯一的办法在套一层虚轴
                 虚轴_总---刀虚主轴---刀轴 (探针对象对应关系的输送带  千万别傻傻的 补偿刀轴 探针检测刀轴) 位置叠加对象_刀虚主轴
                              ---其他伺服
                              本来16个轴项目    挂到20个轴   他奶奶的

网友A:
    ISPSOFT,CANOPEN BULIDER ,到底用什么
    都可以  都是垃圾软件 随便用哪个

网友A:
    CANOPEN BULIDER 只用来配置ethercat吗

网友A(2023-10-05):
    DVP50MC有不停机修改程序的功能吗。就是在线不停机编辑程序,用过的兄弟告诉一下
    不支持
    这个软件开发的早  功能一般
    2019停止维护
    现在台达也是主推魔改的codesy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VP50MC有不停机修改程序的功能吗。就是在线不停机编辑程序,用过的兄弟告诉一下

    听说这个型号停止升级了,放弃了吗,和研发团队有关吗?

网友D:
    台达50mc团队被禾川挖空了,所以不要在这个系列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型号停止升级了,放弃了吗,和研发团队有关吗?

    软件功能太旧了  ispsoft  wplsoft  canopenbuild 都停止维护了
    现在台达 主推codesys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