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3-03-20):
描述:这是我接的线
描述:松下A6接线图
我被它弄烦了,
A6伺服接好线后,刹车线没有输出,这个还要调参数吗?、
报警线也没有输出,实际上我需要伺服在正常时,没有报警输出,有故障时有报警输出,但说明书真心没看懂。只看到是正常时一直输出,有故障时断开,且没得调。但接好线后,正常时没有输出,拨了编码插头也没有输出。
我后面设置PR410=30303   PR412=10101  伺服报错,输出功能组异常。又设置回了默认值。

有没有大神对松下了解的,指点一下。

我设置了2个参数:
PR007=3   使用脉冲+方向模式。
PR008=2500   使用2500个脉冲。

到底那里弄错了?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你的报警线为什么加电阻??正反禁止有没有短接了?还有就是,你确定的脉冲和方向接线,他内部提示已经接通电源了吗?
参数设置的增量模式,位置模式是否搞了呢?
以上是我猜的,不对就不对呢

网友B:
1/报警,根据你的描述,看来和安川伺服一样,常闭型输出,正常时,有信号,即有输出

2/刹车,这个一般来说需要设置参数

3/先确认接线,再量一量电压,不外乎就这两点的问题

网友C:
报警输出用B接点是正确的,这是最基础的故障安全回路接法,常开点输出怎么保证在中间继电器失效乃至接线出问题的时候还能正确的输出故障信号?

刹车不知道啥问题,正常接不就行了,设置一下零速区间和刹车动作时间啥的,一般都不用改.

顺便说一句,要求比较高的系统中,独立轴的刹车信号是要用双刀继电器接回PLC的

网友D:
那是你对报警理解不深,想想如果插头松了或者伺服跳匝了,或者线出问题了,这些都会导致中继不亮,而这时你可以报警提示。这样想是不是就理解了。

网友E:
36.37是一对无源触点。36接0V  37接报警输入就行了

网友F:
感谢分享。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报警线为什么加电阻??正反禁止有没有短接了?还有就是,你确定的脉冲和方向接线,他内部提示已经接通电源了吗?
参数设置的增量模式,位置模式是否搞了呢?
以上是我猜的,不对就不对呢

那不是电阻,那是继电器。控制运动没有问题,现在只差报警的问题。我就是想让它像国产的一样,有故障时有输出,没有故障时没有输出。
优伤的菊花

网友G:
松下A6报警是常闭信号,正常时有输出,报警是无输出。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不是电阻,那是继电器。控制运动没有问题,现在只差报警的问题。我就是想让它像国产的一样,有故障时有输出,没有故障时没有输出。

你看看手册这个参数应该可以设,按你的要求。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不是电阻,那是继电器。控制运动没有问题,现在只差报警的问题。我就是想让它像国产的一样,有故障时有输出,没有故障时没有输出。

默认的报警信号是常闭,你要改成常开的话,可以联系供应商看看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J:
报警你都接了继电器了,那你接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不是一样的吗,或者你在程序里使用负逻辑
没有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