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0):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用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MCGS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1200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Profinet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rofinet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1200 × 2台
触摸屏:MCGS-TPC7031KT × 1台
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A × 3块
主从关系:1主2从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供电:12-24VDC
通讯协议:Profinet协议
传输距离:100米,1KM
三、接线方式
触摸屏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MCGS触摸屏的RJ45接口。

PLC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1200的RJ45接口。

四、触摸屏配置
1.文件-新建工程
2.设备窗口-设备工具箱-通用TCP/IP设备-Siemens-1200

3.设置IP地址

4.每台设备的变量的添加
5.画面制作

五、PLC简单配置
1.地址配置

2.链接机制
3.简单程序编写(源代码中已编写好)

用M点驱动响应的Q点输出。
4.程序下载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2和192.168.2.13
将程序下载到PLC。
六、测试方法
1、用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最远多少米
谦虚!谨慎!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