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模式下电机旋转特性

楼主(2023-03-21):
我想了解下,ECAT控制伺服,伺服为转矩模式
将扭矩设定值设置为1,此时电机按照旋转方向设定开始正转
用手捏住导致当前扭矩达到1,电机停止转动
但当我用手捏住反转电机时,电机是一个怎样的特性
例如我反转的扭力不能超过多少,反转的速度不能超过多少,这方面有没有限制,如果我以极快的速度反转,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还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以极快的速度反转,电机会报警失速
这个可以取消飞车报警去解决,主要是反正的扭矩,是不是也对应正转设定扭矩

网友B:
可以设置速度限制

网友C:
没用过转矩模式,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反转,驱动器会报警

网友E:
没有任何问题,力矩设定1太小了,如果非要用手让电机反转,电机就相当于没有使能一样可以让你自由转动
自由转动的特性是什么呢,比如设定1反转自由转动和10反转自由转动,电机自由转动的特性是一样的吗

网友F:
正转使能后,电机会按设定的正转扭矩和速度旋转;外力作用后,无论是低速正转或是停止或是反转或是超速正转,电机都会有设定的正转扭矩输出,附加在外力之上;停转使能时,外力使正转则附加反转设定扭矩,外力使反转则附加正转设定扭矩,以产生回位力矩;反转使能时,与正转使能相反。
因此扭矩模式可用于机械臂示教,记录各时刻的位置脉冲,就可以生成运动轨迹
以上,根据手册猜的
,没实际用过复杂的扭矩功能

网友G:
扭矩也是一个矢量,有正反,设定的扭矩限制值其实是一个绝对值,不管正向或者反向力矩都是一样的,其实伺服的力矩本质上就是电流环的控制,如果不用扭矩模式,电机默认100%,切换到扭矩模式电流值就是限制值,这个加载的电流力矩对于作用在轴上的旋转力无论方向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