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1):
在实际的工业场合应用中,人机界面跟PLC配套使用是比较常见的现场“CP组合”,但是由于监控和施工的场合往往相距有一段距离,比如厂区设备操作室和中控室可能会有在几十米甚至几千米左右的距离。根据不同场合及距离大家可以选择布线,或者不方便布线的话采用无线通信的方式来实现,各有各的好处和实用性,大家按自己现场实际情况及生产发展考量来选择。
这次我们主要讲述的是通过PPI协议来PLC和组态之间的无线通讯。采用无线PPI协议响应速度快且不需要编程,只需要组态,所以一般情况下用户更喜欢采用PPI协议网络,需要注意的是在组态时要考虑设置参数的匹配性。
本方案以组态软件为例,介绍西门子 S7-200 Smart与组态软件的无线 PPI 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1.有线PPI网络
本方案中组态王配置为标准PPI主站,西门子 PLC 配置为PPI从站,使用简单方便,不必深入理解 PPI 协议细节,即可完成通信。

2.无线PPI网络
通过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能够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 PPI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或原有程序,直接替换有线Rs485通讯。

二、实验设备与接线
组态软件:组态王6.55
200SMART型号:CPU SR20 * 1台
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 * 2台

三、组态王实现PPI主站
1.通讯参数配置:选择计算机串口,如本机串口使用 COM,依照下图,配置通讯参数

2.PPI协议配置
3.数据库组态:分别编辑变量的基本属性,特别注意读写属性的选择。
4.创建画面:变量定义完成后创建画面。选择 文件→画面→新建…变量与画面进行变量映射,组态王工程建立完成。

四、西门子PLC实现PPI从站
西门子 PLC 作为从站,将PLC地址设为2;速率选9.6Kbps,串口参数:8, E, 1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DTD434M还需要另外连接无线网络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