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1):
各位大佬有没有做过类似设备啊,转盘上有20个吸嘴,转盘下有七八个工位,要求能实时追踪每个吸嘴处于哪个工位上方,吸嘴是否启用还是关停。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A:
这样的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d4y1F7gU/?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连接视频失效了,我的是转盘上有20个真空,转盘下有7、8个工位,要实时追踪转盘上的吸盘走的位置对应转盘下的哪个工位,那个工位是否需要转盘上的真空动作
  • 下载积分:+3(杯雪盏月)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用移位指令,位左移,掉电保持型,做标志位。
    20个真空跟着转盘转动,转盘下有7、8个工位。要实时知道某个真空转到哪个位置,它下面对应的是哪个工位,那个工位是否需要真空启停。用这些指令可以,但感觉程序需要用到的移位很多,基本上每个真空都要,就想着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 下载积分:+3(杯雪盏月)
  • 相信自我!

网友C:
    记录转盘初始位各吸嘴对应的工位编号,每转动一次各吸嘴位置做加一比较,转一周后清除数值后再次循环计数。在各个工位是否开启真空动作都提前设置好。
    谢谢,我最开始就是这样想的,但觉得每个吸盘都要写段程序去记录好麻烦,就想着能不能找到规律用变址寄存器去处理

网友D:
    问下你的气管怎么接的,用的普通旋转接头还是旋转分配器,气路用旋转分配器是不用计算的,如果是普通旋转接头可以考虑加装绝对值编码器,转盘角度直接就能换算各工站位置
    气路是用的普通旋转接头,转盘用的增量伺服也能计算个攻占位置,就是感觉好麻烦,程序会很多

网友E:
    用移位指令做个子程序块,再把这个子程序块重复调用20次
    谢谢,这个可以尝试下
  • 下载积分:+3(杯雪盏月)

网友F:
    吸嘴跟下面的工位是固定不动的吗
    下面工位固定不动,吸嘴跟着转盘转动

网友D:
    复杂吗不复杂啊
    假设D0为当前角度,0-360
    M0对应1工站
    受教了,谢谢
  • 下载积分:+3(杯雪盏月)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