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1):
按客户要求,要和MAC系统关联,需要超声波清洗机系统信息通过API接口输出;PLC是三菱FX3U-128MT的,维伦触摸屏;请问API接口是什么?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6266.html
热心助人!

网友B:
与你无关,你留个网口,232口就行了
如果预留网口,需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C:
加个物联网盒子就行了
我们做过很多了
为了plc数据采集 对接mes等等软件系统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要加个什么盒子,可以推荐一个吗?能不能给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