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1):
由于没电原点丢失,请机械手大佬们帮忙,这原点怎么恢复,谢谢!

楼主:
已搞好,更换电池后,将示教器开关打到手动,机箱开关打到手动,然后选择示教器中的原点程序,然后同时按下示教器左上角带十按键,和右上角带L角的按钮,等程序走完,示教器显示黄色条就回原点OK。打回自动位就可以正常工作。
  • 下载积分:+1(乐听海) 感谢分享!

网友A(2023-04-20):
    那智不二越原点丢了不应该是每个轴手动到原点位置,然后1235轴都有一个销孔,要让做零点工具的销子插拔才行,同理不过4,6轴是另外一个东西。都回到原点之后去编码器修正,位置记录修正。如果只是一个轴原点丢了,比如拆装了电机,可以只做那一个轴的编码器修正。

网友B:
    不二?燕回巢

网友C: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那智机器人的问题,醉了

网友D(2023-07-11):
引用 楼主:
    已搞好,更换电池后,将示教器开关打到手动,机箱开关打到手动,然后选择示教器中的原点程序,然后同时按下示教器左上角带十按键,和右上角带L角的按钮,等程序走完,示教器显示黄色条就回原点OK。打回自动位就可以正常工作。

    那么好用的方法  收藏  加关注

网友E:
    你这个要把机器人移动到机械原点位。原点位置你就看每个轴有个凹槽,对准就是机械原点位置。
引用 楼主:
    已搞好,更换电池后,将示教器开关打到手动,机箱开关打到手动,然后选择示教器中的原点程序,然后同时按下示教器左上角带十按键,和右上角带L角的按钮,等程序走完,示教器显示黄色条就回原点OK。打回自动位就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