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安川伺服定位不准问题

楼主(2023-03-21):
系统配置:三菱FX3U48MT 两套安川伺服驱动器+电机 Y0驱动左轴运行/Y1驱动右轴运行,两轴同步运行。
PLC Y0/Y1输出点经2千欧电阻降压后连接至伺服。
轴做45度正反运行,现在问题是当两轴同步运行时出现左轴定位不准,每次误差约0.05度误差并出现累计现象。
当使用单轴运行时却没有定位不准现象。
PLC更换过/伺服驱动+电机互换过/PLC至伺服驱动器信号线更换过/左轴与右轴程序是一样的。
麻烦各位集思广益帮忙确认一下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在此谢过。

网友A:
机械问题排除了吗?

楼主: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是查看伺服接收脉冲数不准确。脉冲数不准最终反应到伺服和机械上就不准了。

网友B:
误差出现累计现象,一般是由电磁干扰引起的,尤其是对编码器信号的干扰。
真诚感谢!
虞山老者

楼主:
编码器信号被干扰可以理解,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单独运行左轴和右轴都没问题。只要两轴同时运行就会出现。

网友C:
是否有刹车?我上次看安川手册说的刹车取电24V和脉冲的24V需要分开。

楼主:
没有刹车

网友D:
遇到过高创驱动器带DD马达,接收到脉冲数总是不一样,脉冲线接地不良有影响,脉冲线跟强电靠近有影响,后来把线路整完了定位还是偏,最后改了驱动器内部滤波搞好了

楼主:
安川伺服客服人员最早是要求改滤波,改滤波后误差还是存在。

楼主: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E:
新手过来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编码器信号被干扰可以理解,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单独运行左轴和右轴都没问题。只要两轴同时运行就会出现。
电生磁,磁生电

网友G:
电机用的磁编码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支持,问题已解决。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左右轴在正转同时发送脉冲时不会有不准现象,
而在反转是右轴先发送脉冲,0.2秒后左轴开始发送脉冲时就出现不准。
这个时间差是由于左右轴发送脉冲信号是由气缸到位信号执行的。
由于左气缸速度慢于右气缸,所以出现0.2秒时间差。
改程序让左右轴同时执行反转,故障消除。
至于是什么原因没想清楚,是否与PLC至伺服驱动器信号线安装的下拉电阻有关。

网友H(2023-10-22):
交换左右硬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