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子程序问题

楼主(2023-03-22):
请问大侠们,欧姆龙PLC如何使用带输入,输出参数的子程序?类似带IN, IN/OUT,OUT类型的参数

网友A:
调用功能块
下载积分:+1(qll72368)

楼主:
就是有些低端的不支持功能块
bnnyygy

网友B:
只有CP1E不支持功能块。
CP1L CP1H CP2E都支持功能块,但是不支持IN/OUT类型变量。
CJ是支持IN/OUT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