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2):
公司现在有个项目,要将现有零配件货柜改造,加装指示灯,要求在电脑端输入零件型号后,通过上位机传输给PLC,控制存放该零件的货柜自动亮灯,柜子大概有一百多个,每个柜子2个指示灯,除了用PLC硬接线,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远程I/0或者无线通讯传输
相信自我!
流年乱浮生

网友B:
无线通讯传输就好了啊

网友C:
每个柜子都要通电源线给指示灯,
可以用Modbus RTU模块,
如研华,Adam-4068或者类似模块。
不用的PLC ,直接上位机加数据库控制。

网友D:
不用PLC ,汽车厂总装车间物流 就有这种应用,无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柜子都要通电源线给指示灯,
可以用Modbus RTU模块,
如研华,Adam-4068或者类似模块。
不用的PLC ,直接上位机加数据库控制。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是一个大柜子,上面有100多个小抽屉,每个抽屉2个指示灯,也就是说1个大柜子就要几百个输出,算了一下好像用个带无线功能的PLC加N个输出扩展会便宜一些是吧????